内存不过,VTT 0.9V.麻烦各位看看

楼主(2007-12-15):
一块无牌的845GL主板,上诊断卡在C1-26之前的代码随机卡住。测内存电路发现排阻上VTT电压不太正常,只有0.9V左右。主供电正常2.5左右。
检查发现MOS管7002的S脚1.2V,连入旁边的E9KH439(不知道有没看错),上一行是324,到网上搜了半天,没找到它的DATASHEET,手头上也没原件替换。

哪位大哥能指点一下,是不是此IC出问题了?还是?

旁边的基准电压源431电压也正常2.5V

网友:
应该是LM324
是个运放
尝试更换702和431看看
具体的电路怎么分析就要靠楼主自己了~

网友:
我咋个看到上边那个三极管有明显的烧坏痕迹呢!

网友:
谢谢13版主,当时也想过是四运放LM324,封装和脚数跟它都一样,我再去查查它的周边电路

回秋风浪子 ,可能是光线的问题看上去有个点。左边两个脚是连在一起的2.5V,右边脚是接地,应该是TL431

网友:
先检查VTT是受哪个管子控制的,然后顺藤摸瓜找基准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IC旁边的三极管好象是烧坏了,你看看是不是!!!!!

网友:
先检查VTT是跟哪个管子相连的.你可以查一下.看是不是管子的故障....

网友:
我也觉得上面的那个三极管有点鼓包起来了
你要查一下上拉是由谁转的

网友:
查到那个管子产生1.25,向上查一下运放的同相输入端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