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机时(拔了220V电源)BIOS有3V供电吗

楼主(2007-12-15):
今天在修技嘉主板时发现在关机时BIOS所有脚都没有从电池供的3V电压,跑线发现电池的3V是到南桥去的,想了很久也不明白,BIOS没电压怎么保存CMOS啊,还有旁边的32K的晶振是接哪里的
技嘉主板

网友:
CMOS参数是保存在南桥里的,由电池供电。

网友:
有什么想不通的?
BIOS只是一块芯片.
设置BIOS后的数据保存在CMOS(现在都集成在南桥)中.
不要把2者搞起来

网友:
哦,是这样,谢谢!那电池3V电还供到哪里去的,我看到还有一路到PCI槽那里去的,跑线到了PCI槽下面就找不到了 。

网友:
还供到IO芯片的.

网友:
BIOS在没有加电前由电池提供电压,.一路到I/O还有直接进南桥.开机后直接由电源供给

网友:
恩,我懂了,这里高手真多,就我新手啊,有新手的也进来看看啊,欢迎光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