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技嘉主板跑C0到C1到C5是什么坏了

楼主(2007-12-15):
技嘉GA-8I848P-G主板跑C0到C1到C5就停了,内存没跑到就死机了,换了内存条没变化,请教朋友们是什么坏了,急急急!
技嘉主板

网友:
主板内存部分故障
内存供电、时钟、插槽都要检查…………
具体请到新手区察看相关帖

网友:
楼上版主所说的都测量了没有啊?……………………………………………………

网友:
如果 孤帆远影 说的没有问题,那可能就是北桥的事了.

网友:
GA的板这种怪问题先刷个BIOS.

网友:
支持楼上的,技嘉主板BIOS坏得比较多,先刷了再说

网友:
建议量了内存内存供电、时钟、插槽的情况,再刷lbl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