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老师进来帮帮!

楼主(2007-12-15):
你在0磁道的问题上说的用diskgen前面去掉一点就可以用。那个去掉一点是什么去的,小子愚笨,能不能详细一解
问题

网友:
就是隔离掉一部分,先分个小区接着后面正常分区小区和后面要用的区都分成主分区,然后分扩展分区,在保存之前先把小分区删掉。
前面的小分区的大小要先用MHDD检查有多少坏的,应该比坏的部分大一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