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21寸纯平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7-12-15):
一台索尼21寸纯平显示器,开机满屏带回扫线的白光栅,还会出字符,连机会出图象,就是太亮,就象加速极电压太高,可是加速极电压是从主板上出来的,没有调节电位器,更换二极管,电容无效,请问高手怎么修,谢谢.

网友:
查1、电源同步信号电路。2、G1电压。3、视放块

网友:
我一般是改G2的分压电阻。  不如试一试!

网友:
进口显示器一般不好维修.一般情况下G2 灯丝电压都会受到微处理器的控制.如无明显损坏的地方,可以参考一下3楼的意见,改分压电阻,这样来的比较快.

网友:
SONY的机器我很少搞...确实不好搞,,,还铜墙铁壁的,拆都懒得拆,它的电路原理和结构和国产的完全是不一样的,,,,不能按我们平常的检修思路去修,,线路你都跑不通的按平常的逻辑去...

网友:
谢谢大家,我已经加个电位器修好了,可能是显像管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