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液晶显示器无背光,C5707和 11p06坏

楼主(2007-12-15):
相信不少的同仁们都修到BenQ液晶显示器没背光的问题,主要现象为:

·1:按开机键,指示等一闪既灭
按开机键显示LOGO之后就没背光,指示等亮绿灯[       此种现象的故障范围就在高压板,BENQ的高压板上有四个三极管C5057特别容易烧坏.,烧一对的比较常见,同时另一个MOS管型号为11P06也经常坏。同时换掉这几个元件基本上

    也不少的同仁在维修中遇到换了之后,不耐用,多的用几天,少的用两个小时。
,包括我在内,C5057我用大功率的13007代换了之后,也只能用上一个小时就发烫,之后
,仔细听高压变压器里面发出吱吱想。从其他同型号的拆下变压器装上之后
故障就解决       另:大家要注意高压板的供电保险
判断出了故障,没元件是个烦人人的事情。为了两个管换高压板划不来!下面我提供了一些代换的元件
可代换的型号为

              C5707---C2040、C5706、C5708、D1804、C3807(C8050双              11P06----DP10P、FU9024、FU9030、J587

     2: 液晶显示器通病 明基液晶显示器通病明基液晶好几个型号,都有类似的通病,就是开机指示灯亮,屏不显示,故障原因:高压板电路故障。一是开关管C5707至少有一只坏二是降压型开关管(可以用9640代的,可也以用J512代) 三是保险断解决办法:一般把坏的零件换掉即可,C5707要是没有,也可以用D882/C5694代效果:一般情况下都能解决好。返修的很少,代用过程中,发现用D882比原配的C5707要好些,因为C5707有返修,而D882没有返修。 网上找到的,我碰上了. 是家族

  3:接修一台明基Q7T4液晶显示器,故障为屏幕在开机时图像,不到几秒钟就黑屏,

根据故障大致判定为高压板部分的问题,拆开显示器,用万用表测其中一组的两

个高压逆变管C5707已坏,将坏的两个C5707换下,试机出现正常图像,但到半个

小时左右,又出现黑屏,还有一股烧焦味,再次拆开显示器,换上去的两个C5707

已明显裂开,仔细分析,机子里面肯定还有坏的元件没查到,不然怎么又会把

C5707烧坏,于是把有关的元件都查了一下,发现其中有一个160V 0.22uf的电容

容量变小,此电容是高压逆变部分电容,看来屡烧C5707是这个电容容量变小引起

的,换上C5707与0.22uf电容试机,全部恢复正常

  哥们我也是在别处看到的这些。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我维修中发现不少高压包虚焊也引起的烧5707,9024,和保险的,我一般换完之后会把高压包全部补焊一下

网友:
这个坛里有维修专题.不过能把整个维修过程写下来还是不错的.希望下次多发这种有详细过程的维修贴.明基显示器的故障大部分都是由虚焊引起的.只要能完整的补上焊.把坏的元件查完,特别是两个容量为0.22/160V的电容.一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008-01-16):
明基显示器高压部分两个电感也会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