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星551S彩显问题!

楼主(2007-12-15):
开机指示灯有时一闪便灭.有时会亮!.查各组负12V.72V 50V.6.3V 负13V都正常.二次电路没有工作.行管C极电压为50V.
三星

网友:
看看二次电源开关管各脚电压,还有行场芯片各电压对不对。

网友:
有时会亮,亮了屏幕有显示器吗?三星显示器的保护电路是比较优秀的.一般情况下指示灯亮一下就熄了.有90%都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时会亮说是指示灯.开始好是怀疑是包的问题因为手上没有.
最后换包问题解决了.多谢朋友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