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66 主板不加电-------求助

楼主(2007-12-15):
放置时间6个月左右,再开机出现不加电问题, 测12V黄线对地阻值为30左右, 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有高手指教一下嘛????

网友:
12V通向很多地方,具体在此不一一罗列。通常ATX短路就是排除法,与之相连的所有地方一个一个拆到不短为止。

网友:
可以考虑CPU核心供电处的电解电容有无击穿

网友(2008-01-16):
触发电源保护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说清楚故障!

网友:
查查是电源问题还是因为主板有静电引起的主板电路保护

网友:
先要分清楚是触发不了  还是有短路而开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