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高压包后点不亮

楼主(2007-12-15):
一个IMAGIC显示器,原现像为模糊看不清,经测试为高压包坏,用同型号代换后,屏不显,电源指示灯正常,不接VGA线指示灯会变黄,接起一直绿灯。调高压包也没有反应,G1电压为-8V,灯丝电压为7V,二次电源97V,请问一下,是哪点有问题,希望指点!

网友:
G2电压多少?   调了包上的电位器吗?

网友:
本来可以点亮的,,,那可以肯定是换包的问题了.........现在是有没有高压起来???
怀疑你包是不是代换错了.

网友:
型号是对的,我都看过,有没有与显示器显像管有关系哟

网友:
有高压响声吗..测尾板的g2电压多少..

g1电压多少..不接g2测g2电压多少呢........报上来让大家好帮你.

网友:
G1电压负8V,不接G2怎么测G2电压
感觉会不会高压包要认显像管哟,好像听人说过,只是没遇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高压包要认显像管这回事的了,
测下G2电压是多少,如果G2很低或没有是不会亮的

网友:
新买的高压包要特别注意了,我一次也是模糊换了包,店里很难买就在网上上买了个杂包后装上后行管发热很厉害,量行电流比我原来旧包的大100MA左右,后来就用电视机的分离式聚焦电位器改成功了。

网友:
  G1的电压好象最少要在-30左右吧,肯定是包搞错了

网友:
打开灯丝,电路电压为8V,接上就只有5V,会不会是像管里面有问题呢

网友:
看是不是整机的电压都偏低,不是就换灯丝供电电容整流管也可能换试看。灯6V。显视管要亮起来G1`负压在30V``G2加速极要280以上才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