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RM内存不过,V星的850板,求助··

楼主(2007-12-15):
一联想的品牌机,主板是V星做的,型号  MS-6339    CPU是423针脚的P41。3   内存是RDRM的4条,总共是128M

机器的故障先是不开机,换IO后,开机正常,过C1后,档R7,BIOS长鸣报警

因为是RDRM内存,我手里没有RDRM的内存槽引脚定义啊,也不知道这种内存有几项供电,分别是多少?

还有板上一个型号为SC-EZ1500的东东,不知道是什么,哪位朋友修过此类板板,给点经验,谢谢 ···

网友:
RAMBUS的内存,我也是一知半解。通常档内存主要就是内存供电时钟、BIOS、I/O、AD线、上拉排阻这些东西会影响。
不过我有修过一块ASUS的RD板,本身用的CR2.0的U,怎么也不过内存。随便换其他U就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