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时mats 检测出来的显卡 经过补焊之后的样子

楼主(2007-12-15):
(图片)

网友:
补焊不是万能的,可以解决故障,也要扩大故障。除非重新植球,

网友:
补焊后其他芯片也可能出现空焊的情况 建议重新拖一遍试试

网友:
  各位老大 上面显卡  显示 这样的 字 的屏幕   还有没有 修的 于地 呀     ( 方法 )

网友:
要看你是什么显存了。。。。。。。。。

要是DDR1的 那就拖一下显存 但是要小心不要把旁边的零件给搞掉了。。拖完以后洗下看看有没有连锡。。。 要是BGA的显存 就用风枪 吹到用镊子轻轻动一下能收回来就可以了

网友:
原来BGA的要这样才能加焊呀,学习了。。。

网友:
要能到手工做BAG才算出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中!每次修道bga就头疼!这会知道了!

网友(2008-04-17):
我也把显卡搞成了这个样子,修显卡好难哦!

网友:
BGA的要这样才能加焊呀,学习中~~~

网友:
知道了也没用。基本BGA一次就报废一次,。功力太浅

网友:
BGA焊接 ,一张钢网 ,一瓶锡胶,一台850十分钟搞定。

网友:
有几个疑问,请大家帮忙一一解答,在此,先谢谢了。

1。看电影,浏览网页全部正常,但运行3D游戏时花屏,CPU占用高达99%。是不是显卡坏掉了?有时关机7个小时后,还能玩一会,但不定什么

时候,3D游戏又花屏了,最小化全部窗口后,CPU占用下降,恢复正常水平。

2。显卡或主板上负责处理3D程序的元件是什么?是不是电容?如何测试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