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屏内的专用IC

楼主(2007-12-15):
有没有那位兄弟是搞屏维修的
那里的的主芯片那里有卖呀
好想见识一下

网友:
你连个型号都没给.大家怎么帮你,最好给出液晶显示器的型号和芯片的型号.

网友:
这个主芯片是

这个屏是TM121SV
TORISAN-SLA402F4D
贴片168个脚
请问那里有资料
那里有卖

网友:
爱莫能助啊兄弟.......现在修屏还很困难.

网友:
屏上面用的IC种类很多,还有PWM IC,型号和封装不一样也是不能用的,你如果要找IC,需要告诉大家型号。

网友:
屏上各厂家的IC一般是拿不到货的,名字是和屏一个公司的多,坏了难找哟,现在修屏的难处就在这里。

网友:
原来大家都有这种难事
那大家说同舟共济

网友:
屏IC都是外加工的芯片,ODM公司按照液晶公司要求生产,并打上该液晶屏公司的标和图案以及信型号,外边买不到,就是买到也通常是拆机的,全新的很少,或者说是没有.

网友:
拆机的也行。淘宝上偶尔能找到碎屏。看运气了

网友:
有卖的呀,AU的19宽屏一般用的都是chimai的芯片呀!

网友:
大家都来关心这件事
相信是好以办好的
谢谢

网友:
顶一吧,希望早日能找到屏芯片渠道

网友:
希望早日能找到屏芯片渠道

网友:
呼于大家都来观注吧,建议版主顶置,那里有好的屏IC供货处,呵呵

网友:
原来修屏那么难呀! !
      那就顶一下!
希望某天有位同仁能解决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