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维修心得

楼主(2007-12-15):
以下是我平常维修硬盘的一些小心得,也不算什么维修技术,发表出来大家讨论讨论,错的地方大家指正

1:当迈拓硬盘切换了主头伺服柱面后,写了硬盘固件会出现LDR加载成功,但硬盘寻道无法完成,当纠正SPT范围后,修复固件即可解决。
2:33模块如果被刷写,硬盘在MHDD检测会立即呈现红红绿绿的,固件刷写前模块备份相当重要,如果在33模块刷写后继续写入了1E模块,硬盘会出现寻半道问题,纠正模块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3:P表中含有SA区缺陷,自检的硬盘如果33/18/37等关键模块损坏,自检成功率比较低,在自检前硬盘磁头如果存在问题,自检是否能够自动屏蔽磁头呢?或者修改其内部FW代码,当磁头优化通道和检测通道来完成自动砍头,这个还需要需要交流。
4:迈拓SATA硬盘和希捷 SATA硬盘当主轴电机损坏,使用IDE电机可以成功,这是更换成功后的总结。
5:迈拓金九遇到一个模块全好,检测全部正常,备份固件后全部写会去,硬盘好了(使用ISA版本写的)
6:在迈拓做自检到第一个0038后,等了很长时间过不去,然后还原了备份模块后,第二个0038的时候声音有些异常,可能是大量坏道造成的,最后还是成功通过,完成了这个盘的自检。
7:迈拓金九近来发现好多硬盘电路板烧毁,修复电路板后,发现敲盘,因遇到好几次了,所以抽检了一个发现内部磁头电路烧毁。
8:6E一个硬盘客户摔了后发现模块全好,加载LDR成功,模块备份后如何刷写都不成功,为了下次数据恢复更换磁头测试,更换后硬盘立即识别正常,通过这个试验得出迈拓硬盘并非固件全好磁头就没有问题。
9:迈拓一个硬盘用MHDD检测全好,用PC3000扫描就会敲盘,进入系统硬盘无法识别,发现MHDD检测方式和读取方式使用通道不同,两者存在很大差距,经分析发现译码表的工作状态与现行硬盘运行和读取数据存在很大关系。

网友:
谢谢,非常好的东东,许多都碰到过,就是不知道原因,有启发哦

网友:
很不错,经验之谈

网友(2008-02-29):
谢谢,非常好的东东 经验之谈 有启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