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郁闷的问题

楼主(2007-12-15):
最近我开机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开机出现:
disk i/o error:status=00001000
因以下文件损坏或丢失,WIN2000无法启动
<windows 2000 root>\system 32\ntoskrnl.exe
请重新安装以上文件的拷贝

我用GHOST恢复系统后 就可以进去了,然后再重起N次都没问题 可是 只要道第二天就又出现这种问题了。郁闷死 我以为是系统地事 我装了XP后 居然也不行 也出现相同问题 。确定硬盘里没有病毒。怀疑是不是硬件的问题。可问题是 如果是硬件的问题 怎么GHOST恢复下就又可以用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新格下硬盘或者分区,可能有坏道了。。。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硬盘或内存的问题,电源也有可能。

网友:
换内存试试,看还有没有同样的问题。内存性能不良也可能出这样的事。

网友:
刚不电源换了啊。硬盘里边一大堆数据可舍不得格式化啊,内存我又重新插了几遍都不行。用MHDD检测硬盘没有坏道啊。 郁闷死了

网友:
两根256的内存 一根根测试都不行啊 都启动不起来。 晕了

网友:
是不是硬盘线的问题呀!我以前见过

网友:
硬盘线也换过了 晕了  难道是扳子有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几次这样的问题,多数是内存引起的,也有个别是因为硬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