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DELL仿真卡最近将升级

楼主(2007-12-15):
通过不断的实验与改进改造,DELL仿真卡最近将升级,升级后,该卡可以直接由主板启动后,直接向卡的bios写如要仿真 的文件,而不用通过编程器写完再放到卡上(注意容量要对应),由该卡启动主板后,可以直接把该卡的bios文件备份出来并写到主板的bios上,到时候老客户将免费升级,请大家关注。

网友:
升级尽量在月底前升级,程序还没有完全通过,手头还有5片的仿真模块,如果你确认是双口的测试卡,而且可以正常使用的,就可以升级,费用要300筷RMB,同时运费自理,可以处理到和这边出售的仿真卡一样的效果,单PCI的当时我只搞到4片,在实验中都牺牲了,没有办法升级,另外手头备用3片的卡也打算出掉,本来公司已经有5片了,想想没有必要留这么多,反正也不容易坏,只要电源是ok的,基本不会坏,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和我联系,通过代理买的朋友也请关注我们,到时候这些老客户升级是免费的....

网友:
这个卡以后可以升级到支持新点的主板吗?我看以前说过:

INTEL的可以支持到ICH6以下,但不支持ICH6南格

VIA的可以支持至8237R南桥

NV全系列由于都是LPC架构,所以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