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在线等)

楼主(2007-12-16):
一技嘉965P-S3主板,开机后自动断电又自动开机,一直这样循环着!
这种板摸得少呀,一下子还真是无从下手呢,请大家帮帮忙!
谢谢啦!
第一次修这种板,不知是我的假负载坏还是怎么回事,上假负载没有CPU供电,不上有1.05V,上CPU风扇转有1.08V,风扇停没有供电!!!!!

网友:
楼主,先检查下内存电路的,以前碰过这个问题,是内存电路问题的

网友:
各供电也正常呀!!!!!!!!
真是郁闷了!!!!!!

网友:
查一下9脚和14脚的线路有无问题,I/O跳变和南桥也要查

网友:
内存不过。。。。查内存线路。。。。。。。。。。。

网友:
你换下PO连接的三极管^^^^^^^^^^^^^替你郁闷哦

网友:
这板不过保,建议LZ换售后

网友:
我现在自己用的也是这个板。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开机的时候刚通电过2-3秒左右自动掉电,1-2秒后又自动开起来。然后一切正常,没找到原因,也就这么用着,反正也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