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修显示器,用得上编程器吗?

楼主(2007-12-16):
想买一个编程器修主板用.但听说显示器也可以用得上,是真的吗?那个芯片会得的上呢?

网友:
CRT的24XX系列的EPROM,,这个只要是编成器都能用上,
LCD的MCU如果你要刷的话也需要编成器,建议买好一点的,差的便宜的编成器可能不支持.
一般你买个一千多的编成器都可以刷了,主板,显示器都可以刷了.

网友:
LCD的MCU是EEPROM类型的芯片吗?它是那一类的芯片呢?我想知道,这样我买编程器的时候也可以心里有底呀.http://www.89s51.com/K1800.htm看这个可以吗?

网友:
你要看他支持的芯片类型的.
这种的好象质量不怎么样.

网友:
到我们商城出买啊,那里的都不错啊,也适用,他会给你讲的

网友:
是的,,,,手头宽裕的话,买一个VP-480吧,都可以刷了.....你用是足够了.一千多点.

网友:
用得上呀!怪毛病需要动数据时就排上用场,最好是能读出来的.........

网友:
我也想买一个.但是都太贵了.好的1000还要高.

网友:
要是修CRT  有一个编程器就行了  也可以自己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