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技嘉7VT600P-RZ BIOS问题

楼主(2007-12-16):
技嘉7VT600P-RZ 能点亮,提示BIOS损坏,BIOS芯片型号是WINBOND W49F002UP12B,由于我的编程器不支持这种型号我用的
WINBOND W49V002FAP和SST49LF002A代换,刷官方下载的数据点不亮,从同型号的主板上提取的数据也点不亮,是不是这种
BIOS必须用原型号的,能不能用其他型号代换?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编程器.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换了个编程器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