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P4CPU座子之无针

楼主(2007-12-16):
用8305 温度开的350,风力3级、
吹下座子后用吸锡带把板上多余的锡吸掉,在吸之前可以在板上涂一层焊膏
这样吸得平滑一点。最后用香焦水洗、洗干净后再上一层焊膏。
把座子上面的那个白色的上盖小心地取掉。还有手柄。
再对齐板上的位置。我对齐后在上面放了个硬币-增加重量(猜猜是多少钱的^_^

先放在烤箱上面10分钟
之后在烤箱上面用风枪加热。差不多又是10分钟!
就用镊子轻轻动一下座子看是不是会向下动、4个角都动一下,直到焊好后、上面

停止加热。再在烤箱上面加热2分钟。就可以拿下来了。
最后把上面的白色上盖和手柄放上去。上机试。OK了、呵。这也是本人第一次做

无针的。这次的成功给我了很大信心。我手上还有一块无针478和一块775的都等

着我做呢。。只是现在没478座子了。进了两个有一个是坏的,之前我用风枪702B

吹-一下子把板子吹起泡了。吓死我了。还好这板还没坏。我温度和风都开得很

大。(我看到别人用我之前那风枪也能吹。我心想不能有了好的工具就不用之前

的工具撒。嘿嘿~)   07年 15/12

相关换座子的链接: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7292-1-1.html(换无针775座子之成功篇)
相关换座子的链接: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6140-1-1.html(换P4CPU座子之无针2)

网友:
由于是一个人换座子。没帮手。所以在取时主板上有两个焊盘掉了
还好听群里的几位大虾说那A4脚在GA板上可以不用, 但intel板就一定要用A4脚。下次取时我得找个帮手才行,呵

网友:
这样搞座子的塑料不会挂吗?

网友:
当然不会啊 晕。文字短了还不让发~~

网友:
直接用锡炉爽的多啊,

网友:
锡炉成本太高(几根锡就是上百块钱钱!)。再说了我也没锡炉。用这个就行了。

网友:
楼主的U不加散热片小心挂掉啊,我吹478BGA用的是5角钱的,

网友:
发现楼主你的那块板子,CPU周围的电容全鼓了,你还不换?等着烧MOS管?

网友:
熟能生巧呀
上次有块板要换座的,都不肯换..怕拆出来装不回去给人家咋办?

网友:
修了二十多年家电,对于焊工来说是熟能生巧.
我就是用红外发热管加热换CPU座,换了几十多个座子.次次成功.

网友:
我用热风枪换的,其实最重要是助焊剂的效果好不好,好的话随便怎么做都行

网友:
用锡炉多方便啊...我换电容都是用它的,一排电容2分钟全搞定

网友:
呵。怕什么。我测了下电容容量够。只要用上几个月再烧MOS也好,我到时再给他修修啊。

网友:
对待客户这种态度,即使返修好了,人家也会说你上次没修好,这次又坏了,要是我,先跟他讲明故障,那些电容话是迟早的事,不如加点钱,一次性解决问题,客户也满意,钱也收多了,又没返修,客户还会说你好,给你介绍生意呢!

网友:
谢谢一春的提醒。我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2008-03-01):
那也不一定,有的客户就还想着你怎样坑他里钱呢,说了还不如不说呢,等坏了再说也不迟。

网友:
几个电容值不了多少钱吧   修一次给人家修好吧   也废不了多少工夫,对客户负责就是对自己负责

网友:
支持下楼主,又学习了不少知识

网友(2008-04-06):
楼主,你CPU座换得精彩啊,只是为什么更换CPU比更换电容早呢。如果是电容引起不跑CPU,那不是太冤枉了。

网友:
我是新手多多帮忙~这里高手真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