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显示器的EPROM出现故障会引起什么现象?

楼主(2007-12-16):
如题,还有如果液晶的MCU的出了问题会出现什么现象?怎么样判断,这些问题是程序损坏造成的呢?
显示器

网友:
问得这么笼统啊???一看就是不会问问题的,,,,,,,,,回答了其实对你的用处也不大的.
没有针对性,
说个典型的,EPROM故障,,存不住数据,调好的数据关机一次又还原了.
MCU,,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