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L的主板,声卡装不上!

楼主(2007-12-16):
请教各位高手:一块杂牌845主板装系统什么都正常,就是声卡驱动无法装上,提示设备有问题,驱动程序是对的,声卡IC是ALC2101,换过一块一样的,也是一样的故障,请问还有哪里的问题?
驱动程序

网友:
查一下声卡的频率是否正常,供电也查查吧!

网友:
一般是供电不良,换78L05应该就好了。

网友:
我认为还是驱动的事,换个试一下吧,要不就一步步装个系统,再装这个ALC的驱动

网友:
看看声卡的供电正常不?是不是还是你的驱动没有找对啊

网友:
我认为还是驱动的事,换个试一下吧,是不是还是你的驱动没有找对啊

网友:
刚修了个815主板,声卡在设备管理器中是黄问号,能识别型号。把ALC101换成ALC201后OK。

网友:
声卡跳线跳好了吗?看加没加跳线.有时取了前置就直接拿来了.

网友:
考虑供电是否正常,一般更换78L05可以解决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