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一块顶星主板按上AGP显卡开不了机,用PCI可以

楼主(2007-12-16):
紧急求助!一块顶星主板按上AGP显卡开不了机(主板加不上电),用PC卡I可以开机点亮

重点查什么地方?

网友:
注意一下AGP是几X的!

网友:
你看看VGA附近有没有跳线```跳一下试试

网友:
是顶星848主板,什么显卡我都试过了,
本来是好用了,今天换了个显卡就不启动不了了,用PCI的就可以
用AGP的,主板不能加电!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
仔细看AGP插槽内部是否有短路现象,以及显卡插入之后是否有短路
前提是显卡是好的啊

网友:
现在把主板从机箱拆出来,
只放上CPU,内存据然开不了机了,不能加电,
打ATX电源座没有短路的地方, 郁闷了,刚才还能开机,现在开不了机了,

各位高手,重点量什么地方?

网友:
看看A14的待机3.3还有没有,开机排针上还有电压没有,你加电在新手区有帖子你好好看看

网友:
A14的待机3.3也有,开机排针有5V,我量了上下管也不短路,就是不开机,强加电也不行,

短开机针电就通一下,就没电了

网友:
我想是不是BIOS 设制的原因!你试一下!

网友:
肯定不是什么设置的问题,这块主板昨天还是好的,今天换了个显卡就坏了,可能是那个显卡不好,把主板什么地方烧了,那个显卡也不敢用了。
那们高手遇到过显卡把主板烧了的故障,烧了什么地方,我好查查啊!

网友:
查一下有没有与AGP的A2PIN相连接的NPN三极管,D极接3VSB,S极接地,这是AGP识别管,一旦击穿,会不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