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显示器怎么了?

楼主(2007-12-16):
这个显示器怎么出来这些白色的条状?   刚开始学,没有经验,.不要见笑.
还有一个是有斜的条纹,和横的条纹,请问横的条纹是回扫线吗?那斜的条纹是什么呢?

网友:
是花屏,显卡有没换过试,
或换个主机可确认是不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第1个图应该是显卡问题,第2个图应该是显示器消隐问题。

网友:
对!消隐电路有个电位器可调!就在高压包侧面,其中一个

网友A:
第一个是显卡花屏了嘛.
第二是回扫线,,,,,虽说消隐电路就是为消除回扫线而存在的,但是出现回扫线的却都不是消隐电路的问题,....此故障应该是黑屏,然后被人为的调高了G2电压,固出现了这样的满屏回扫线故障.....如真是这样,问题应该查视放板上.而不是消隐电路.

网友:
这两种现象不会是在一台电脑出现上的吧,如果是又作何解释呢?

网友:
LZ 问的问题 就让人 看不明白  一个是 显卡的问题  另一个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呵呵.这是两种不同的故障现象,前一种是显卡引起的.显示器应该不会出现此类故障.第二个应该是视放或视放相关电路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显卡花屏了嘛.
第二是回扫线,,,,,虽说消隐电路就是为消除回扫线而存在的,但是出现回扫线的却都不是消隐电路的问题,....此故障应该是黑屏,然后被人为的调高了G2电压,固出现了这样的满屏回扫线故障..... ...

版主高见.记下了.以后多向你们学习.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