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救!这条SD内存也太夸张了点。

楼主(2007-12-16):
昨天买了条SD内存,容量为256M,是HY的,纸条贴标是PC133,买回来插上后用软件看它的SPD信息,居然是64M容量的PC100,而且是LG(看图)颗粒,究竟这条内存是256M的还是64M的?怎么感觉好像受骗上当似的。

网友:
补充:电脑开机显示是256,与SPD严重不符,难道差这么远的SPD写上去内存也不出错?还是说这条内存根本就是64M的?

网友:
SPD估计是别人后来焊接上去的.
电脑自检应该不会错的。

网友:
P3和P3以下的主板不用认SPD,P4的就要,这条内存如果拿到P4板上就不行了....

网友:
我觉得有一种方法可以辨别出,就是感觉一下在XP的系统的时候续度如何,如果还是有点快的好我觉得可以认为是256的,如果很慢就觉得是64的,我觉得还有可能是软件的原因,或者是读错误

网友:
刚买的SDR 256 开机能认256 进入系统用测试软件只有64M ,我估计是测试软件有问题,没有那样夸张.一般写SPD写大了进入不了系统的.理由就是别人就卖了你一根内存,改不了的.

网友:
软件检测的不一定正确,5楼说的对,你感觉速度就知道了

网友:
你不会是在路边摆地摊买的吧,他们有的是各种标贴,能点亮就算不错了

网友:
1.41版本的cpu-z非常新。估计不会出错。您买了假货。
您还在使用奔三机器?真佩服您。

网友A:
应该是买到假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