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显示器如何拆?

楼主(2007-12-16):
今日修到一台HP 17寸显示器 型号为MX703,但无论如何都无法拆开,其底部有两粒螺丝外无其他螺丝。望知道的坛友告知。诚谢!
显示器

网友:
就是这款 ,好像四周都有卡扣
谢谢大家的关心。已解决!这款显示器左右两边分别有两个暗卡扣。分别距离上下部6CM左右!用扁一字小螺丝刀即可拆开。但两边要同时进行否则是拆不开的。另外顶上正中有一卡口,用螺丝刀可以敲开看见!希望大家以后借鉴!
[
]

网友:
这款显示器四周都有卡扣,慢慢拆吧.不行就硬撬开.

网友:
这种机器拆前最好和客户联系下,说明情况,免的拆的个“体无完肤”到时候引发矛盾。我拆的LG的显示器也是这样,用手机卡类的东西先隔开缝隙,然后用东西压卡扣就开了。

网友:
都是卡勾啊,,,LZ需要慢慢敲开,,,要小心啊..用的小平口起子,越薄越好,不要太厚的了.知道不?

网友:
琢磨一下里面暗扣的方向,用卡片施一个反暗扣方向的力,就可以
不是很难拆的

网友:
哇,斑竹都来这里祝贺了,都给他出主义了,不好拆的都是周围有卡扣的

网友:
用CPU风扇的定位卡子用力捅锁扣可搞好...........

网友:
那都是些暗卡子 你慢慢弄 要小心不要把 壳子 弄坏了 哦

网友:
大家应该把难拆的机壳
拆开后
总结一下经验发出来
这样大家以后拆起来就有借签了
楼主先观察一下
看从那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