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CPU无核心电压,应该查哪些地方

楼主(2007-12-16):
一台
笔记本
查:
基准电压 0.7V
Pll电压 1.9V
总线电压 1.1V
内核电压 0
PG 0.1V
RESET 0V
应该要查哪些地方,谢谢老大们指点,请详细点,手把手
,在此先谢了。。。
笔记本

网友:
指点就谈不上了,只是弹下我的看法,CPU无电压,首先应该检查其供电IC,和MOS组,还有供电IC的开启型号,比如MAX1718的2脚高电平开启,

网友:
重点查CPU供电IC的Shutdown和反馈回路。

网友:
这种故障应该算是比较好修的,你会修好的。。。。。

网友:
谢谢老师傅们的回答,我这无核心电压的机器还是没修好啊,大家给点意见,谢谢了
供电IC有:ADP3205和7811还有4362
主要是ADP3205没控制电压输出。。。。。。

网友:
查一下控制信号
1.控制使能信号EN
2.vcc_core端是否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