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利浦107S57显示器开机有高压声,之后各组电压全无

楼主(2007-12-16):
此台显示器在接信号刚开机时能听到高压声,但是随后各组电压就都没有了,CPU供电电压(5V)正常,其它就没有电压了.在通电情况下,不接信号时,它能显示"显示器无信号输入",请问这是哪里的原因.
cpu
cpu供电

网友:
各组电压都没有了。那怎么显示的“无信号输入”?
你注意检查下有没有地方虚焊。
[
]

网友:
是电路保护了.接入信号即有行场扫描信号,有高压声马上各组电压没有,是保护了.注意主机场频设得过高也会保护的,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高压保护问题,但是查过XRAY射线保护那一路但是没有发现有坏的地方。

网友:
我怀疑是高压包的问题,我定了一个,换上去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