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P供电管很烫手,不稳老死机请高手们支支招

楼主(2007-12-16):
今天接了块钻石848P-AL的板,故障是不稳定,老死机,测了各主支路的供电都正常,就是AGP槽右下角的2个场管很烫手,是给AGP供电的,那两个管子和它相关的阻容管都一起换了,还是一样烫手过不了几分钟就死机了,它旁边还有个型号是TSM1041W的IC ,因手上没这个IC,也不知道是否它坏了,现在是没招了请高手们支支招

网友:
显卡你换一下试试,有可能是显卡不良引起供电管发热

网友:
看没见到过这样的情况,学习中........

网友:
也有可能是北桥哦 :lol

网友:
查一下1.5V电压对地阻值,白桥挂的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