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橙银金白,这样的色环电阻阻值怎么读啊?(已解决)

楼主(2007-12-16):
郁闷了,橙橙银金白,五环水泥电阻,书上写的读阻值的方法好像用不在这上面,倒过来倒过去都不对,还是要请教各位师傅了。

我修的是一台KTC 7002FE的17寸纯平彩显,行管坏,换了行管后还不行,查了以后发现J101上的是一个电阻烧黑了,就是我前面说的这个电阻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657-1-2.html
估计你的电阻可能为0。33欧姆

网友A:
可是第三环跑一个银出来,怎么看都没有这么个标法的。
功率大概是在1欧左右,个头比较大的,这个是限流电阻吗?

我换上了一个10欧的电阻,结果通电后冒烟了

网友:
第三环没有银色的.楼是否看错了. 是33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第三环跑一个银出来,怎么看都没有这么个标法的。
功率大概是在1欧左右,个头比较大的,这个是限流电阻吗?

我换上了一个10欧的电阻,结果通电后冒烟了

放心吧,是0。33欧的,换个上去,如果还是冒烟那就是有短路~

网友:
这个电阻可以不要,直接用导线连起来.但对KTC显示器来说.最好还是要一个.不然会烧前面的整流管.找一个体积大一点的1欧以下的电阻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
这个是0.33的......不能直接连啊,往往接了这个电阻的都是起着限流的作用,很多都是肩负着电流取样的重任,所以不能直接连.在某些机器上对这个电阻的阻值还会有精确的要求.

网友:
按正常色环来认..最后一环不管他..再说也没有这样的规则色环..

0.33欧.

网友:
修了两台
一台直接用一根漆包线连掉了,到现在测机12小时OK。
另一台之前用了一个10欧左右的电阻连上,结果很惨痛 冒烟冒得现在高压包每个引脚都是对地短路的

惨大发了:'( :'(

网友:
LZ可以看一下   你那个电阻可要可不要 你换个只要后面是金银 或是银金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