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windows版本的显存测试软件

楼主(2007-12-16):
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网友:
很肯定的告诉你:有!
我用过,只不过它出提示出错的数目,不显示出错的位置

网友:
啊哦~ !

~~不过也好啊`~~总算可以判断出多少。也知道显卡是不是显存坏了。
请教老大你是用的什么名字的软件??谢谢了

网友:
无任何意义
它仅统计测试中你屏幕上有几个花的点,然后告诉你
MATS是对显存进行扫描,把错误进行报告

网友:
到底有多少种软件可以测显卡的

网友:
:) 测显卡的有多少种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