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E坏道问题

楼主(2007-12-16):
手上有几块6E040L0的硬盘,基本上是或多或少的坏道和红绿道,用MHDD擦除和写表,基本可以修的只剩少量绿道,可以作系统,当天使用没有问题,第二天开机,蓝屏,MHDD检测,又出现好多坏道和红绿道。多次返修,时好时坏,反复无常,不知什么原因,请朋友们帮我分析分析,如何处理。

网友:
只能用PC3000,G-P了,坏倒太多G表嗌出.

网友:
清空GP,作SF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忙,我明天作一下G-P试试。只是不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稳定的现象呢?

网友:
很多6E的盘出现这个现象的,并没有什么奇怪,要彻底解决,只能开SF!

PS:6E的盘是单头盘,盘体薄,发热大容易损坏固件而出现各种故障,有时开SF过一段时间又出现红绿块也很常见,还有一个难题是做SF容量容易变小(容量变小这个问题基本上已解决,呵呵)

网友:
最好办法就是做SF,今天还刚做了个满盘红绿块的6E盘

网友:
复位4模块,然后清表,最后导入SF文件,开SF
完成后没有红绿块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忙,我有PCI的PC3000,不太熟悉,没做过SF,谁能讲讲做SF的具体方法,maxtor 6E040L0的盘步骤,多谢拉。

网友:
6E的盘做SF的成功率是很高的,而且一般都不用改流程!

网友:
isa的pc3000能做sf吗 我手头也有几个6e是这样的 想试试

网友:
用MRT来修改应该可以的~~~~~~~~

网友(2008-04-23):
6E模块不知道为什么很容易损坏,这个是什么造成的呢
散热还是板子的问题呢,还有其它什么问题呢

网友:
薄盘到夏天的时候不能摸的,呵呵,加个风扇让他凉快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