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代码现c100什么问题

楼主(2007-12-16):
谁遇到过智仁810主板,这个是什么问题阿

网友:
内存不过,考虑内存及相关问题。

网友:
谢谢阿我去研究下呵呵

网友:
换个CPU试试。我这有块CPU就是专跑C100的。

网友:
一般内存供电是mos管,电容,电感问题吗还有什么坏的可能

网友:
这是内存那部分的问题
查查那部分的电压吧

网友:
测完内存的工作条件以后可以去刷个BIOS

网友:
先检查内存的供电是否正常!再刷BIOS去试下 !!!!!

网友:
bios都找不到怎么办 谁有得阿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哈哈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