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1n的液晶屏  有时候出现黑屏

楼主(2007-12-16):
     三星711n的液晶屏  不定期 出现黑屏, 但指示灯还是亮的,当黑屏了,从新按下开关, 屏又亮起来的.

  高压板  我从一摸一样的机子上拆了一个高压板换上,故障还是一样的不定期的出现?

网友:
等黑屏的时候你量一下电源版的负载电压是不是下来了```有可能是电源版的事

网友:
组装机?!更换3KV高压电容以及振荡电容试试吧。

网友:
更换MCU,三星的机子就是爱坏MCU,这是三星的通病

网友:
这是的确不是三星正品,我都碰到过了,具体怎么出来的都不清楚,可能是翻新,或者就是拿个真三星的壳组装的。
把主板(重刷程序)和高压板一起换掉,也不过几十元,马上见效果!

网友:
这是假三星机器,不定期出现黑屏,要首先确定故障部位,主要检查灯管和高压板。

网友:
这个问题我感觉黑屏以后用触摸发也比较好!

网友:
就是一个假的三星
我碰见过的是一个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