昴达N61G问题

楼主(2007-12-16):
大家好,我有一块昴达的N61G主板出了故障,表现为,开机大概半秒钟,就自动断电,换桥,换I/O故障依旧,测CPU供电无,但不是供电芯片问题,因为ISL6566的ENLL脚没有启动电压,试强行短接电源绿线和黑线,拉高ENLL脚,CPU供电正常.ENLL是由NF-410-A3供应的,还有一个1.5V的启动电压
也是由它供应的,但死活不出电,量6100显示芯片,无短路现像,请教各位这块板到底是什问题了,短接电源绿线和黑线时板上的供电都正常,除了由NF-410-A3控制的

网友:
没修到N61的板,不好乱支招。LZ更换的桥是否是良品?不过楼主跑出EN接410-A3的话,没有高电平还是要查查桥的工作条件的

网友:
你肯定EN信号是6100给出的?

网友:
EN应该可以手动拉到高电位
但自动断电可能还是和开机电路有关哦

就不知道你换上去的IO 和NF401是不是好的

网友:
IO 和NF401肯定是好的

IO 和NF401肯定是好的,IO 和NF401肯定是好的

网友:
距我所知 这款板子有一批 在出厂就存在毛病
你那是不是大半年前的啊

网友:
的确是大半年前的板子.......................

网友:
我  还 不 能 换  桥  呢                                                 !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我有好几快这样的主板

我有好几快这样的主板,都是一样得问题,就是厂家得这一批N61S得出了问题,厂家说是那几个电容不好,还说加了两个电容就好了!故障表现为:夏天怎么开机都行,天气一冷了,就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关机,好像那短路保护了样子!我得还没有过保,拿到厂家就和我换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张这款板,故障也与楼主说的一样.换了IO,晶振,还是一样
今天顾客来拿走了.这款板论坛有哪高手修出来吗

网友:
有人能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更换6566再说,任何东西都有关联性的,也许里面还存在反馈信号,上次我发过一个3180+MOS驱动IC的帖子或许能给你启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6566再说,任何东西都有关联性的,也许里面还存在信号,上次我发过一个3180+MOS驱动IC的帖子或许能给你启发

ENLL都还没,怎反馈???

网友:
今天发现一个疑点,只要将I/O输出的PWROK拉低,就不会断电,现在觉得故障应该出在NF410的外围电路,谁能够提供NF410/MCP51的手册,无限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