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硕主板P4XP-X通电后有一上管迅速发烫

楼主(2007-12-16):
华硕主板,具体型号P4XP-X通电后有一上管迅速发烫,但显示器可以显示。请高手帮我支招,应该查什么地方,是不是主板上有短路的地方啊?
尽量说的具体些

网友:
电压正不正常?管子换了再说。……………………

网友:
管子和周边的电容!!!!!!!!!!!!

网友:
呵,从没有见过。也不会,等你的结果

网友:
有没有示波器量量波形,电压是否正常,如果能够显示的话,把那管换了.

网友:
才嘛不直接换掉场管呢!!!

网友:
发烫严重不?可以把它附近的电容换大一点的看看

网友:
一般是电源控制芯片输出的波形异常,用示波器量G极的波形与其它管一比就知道

网友:
更换场管和主.辅电源IC  看看吧1应该OK 的!!!呵呵。。我碰到过这种情况。。更换后故障排除!!1

网友(2008-01-22):
此故障现象为....经常烧场管.

解决办法.换全部的上管和滤波电容......再不行就换电源IC ......此招一出90%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