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3000板子问题 掉电

楼主(2007-12-16):
今天碰到个明基3000 的板子 开机正常 大概在自检过后 电流直彪4.8左右 马上掉电 码跑到96 大概是什么问题啊 ^_^
掉电

网友:
如果装着电池那么去掉试试,
直上4.8肯定机子有短路,导致掉电保护动作,
先看USB口有无异常
这种板子估计测不出短路,不过你可以先打整板的电容看看,没有短路的话再上一次电,在掉电的过程中触摸看哪个IC温度异常,进行更换
如果不能发现温度异常的IC,那么摘掉网卡芯片再试试

网友:
学习了,在不断的学习中求进步
谢谢分享

网友(2008-01-15):
这个型号机器掉电99%都是由于CPU散热风扇里面的灰尘堵死所至.清理后涂上新硅胶再复原即可.也有可能是你的稳压电源功率不够所至,这个电流相对这个型号的机器太正常了.工作电流经常超过5A的.

网友:
怎么会那么大啊
一般不是在1‘几吗
为什么这个机器会有那么大的电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