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怪现象(已修复)

楼主(2007-12-17):
一批老式板上CPU AMD750 南北桥集成一块,现象:开机CMOS老掉电,开机进XP系统特慢,关机后提示“你可以安全的关机了”;换新电池,还是掉电,打开COMS中高级电源管理项后重装系统,还是提示安全关机。量CMOS跳线针电压1V,查看电池到跳线间有四个有阻值的小圆柱形黄色元件(不知是什么元件,开始以为是保险,但有阻值),用铜线短接改变了跳线针为2V后,开机不掉电,进系统兰条只滚动了两下就行了,关机后也不提示“安全关系了”,不知什么原理?

网友:
老主板是关不到机的吧!!!!要手按一下开机键吧

网友:
你说的黄色的东西应该是二极管!

网友:
应是CMOS电路问题。看小电容有没坏

网友:
想请教一下,是AT的电脑源吗,路过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就是二极管,老板子常出现这种故障,修过几片精英的sis620/630板都是跳线旁边的二/三极贴片坏掉,新板反而没有那现象(不过新板出的问题更复杂棘手了)。
另外,还有一片ASROCK的865主板,出现同样的现象(保存不了CMOS信息),结果哪都没坏,就是BIOS里有个"断电后自动复位"的选项,默认值是“Enable”!!!我几乎忍不住要用最脏的脏话骂华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