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位和4位显示)主板测试卡的区别----求助

楼主(2007-12-17):
各位早上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请问4位显示的主板测试卡同2位显示的主板测试卡,有何区别哦!可以详细解释下吗? 前二位代表什么信号 后二位代表什么信号
麻烦各位解释下!
[
]
主板
求助

网友:
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4位卡后两位一般表示当前代码的前一个代码。
4位卡一般有查询功能,可以查找前面已经走过的代码。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常用的功能。

网友:
张先生说的对呀,不过四位的可以外接喇叭,很方便的

网友:
还有4位卡可以上高档主板,二位的多上到915就不行啦

网友:
好象在新手区有些视频资料,楼主可以好好看看,好多基本的东西

网友:
感觉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只要是好货一样的用啊,不要买太便宜的那种,一般都不怎样的

网友:
两者差别不大,我以前买过一个4位卡,后来送人了,因为没什么实际意义。
不过我们现在用的4位笔记本测试卡很好,可以查所检测过的各步代码,这对一些特殊BIOS挺有用。

网友:
是吗?我今天在华硕售后看到一个主办诊断卡,好大,最少12个那种数字灯,可能是厂家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