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45E 主板点不亮,请高手帮忙,我在线等!

楼主(2007-12-17):
主板名称:翔升 AI845E-533 INTEL845
故障现象:主板点不亮,用主板测试卡测试什么代码也没有显示,用万能表测试P4.478假负载参考电压发现所有0.8V-1.0V,电压测试为0,核心电压正常.
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看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我在线等?

网友:
内存,AGP,PCI供电都测了吗

网友:
测一下全板的电压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地方,把座刷洗一下,看看北桥电压,在摸一下看看板上有没有什么发烫的地方

网友:
我不知道内存,AGP,PCI供电测试点,请斑竹给予详细的说明,我在这里谢谢你了

网友:
建议去新手区看资料或者搜索或者找书看。没有相应的基础知识要修东西估计难度大的很。踏踏实实的先学,比急于上手好。

网友:
哦,谢谢斑竹,我会努力学的,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张老做的有张主板的测试点图,你可以好好看看

网友:
我又检测了一边,主板可以正常开启和关闭,主板测试卡代码什么也不显示,我用万能表量了一下假负载上的几个测试点后发现参考电压0.8-1.0V的电压为0,我有测试了一下PCI,AGP,DDR的电压都正常,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网友:
有没有帧信号啊?CPU的时候和复位,PG这些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