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修好一个硬盘是否值得?

楼主(2007-12-17):
我问这个问题并非从研究的角度来考虑,如果要研究如何修的话再花点时间也是可以的。
我想从商业角度,从非专业人员来考虑这个问题,恐怕有不同的看法的。欢迎发表看法。
下面的例子是赵两栖做的,当然他是研究硬盘的,无可厚非,但大家也可以看出就是高手也很难对付这些难修的硬盘,如果是新手呢?

对一个Barracuda IV 80G硬盘做SF的经过

缘起
    一个Barracuda IV 80G硬盘,在2.27版的PC3000下面,做逻辑扫描,有2块区域不能加进P-List,终端显示大段的红字,其余部分都隐藏掉了。无奈,只能做SerfScan。
意外收获
    连接上终端,经常会出现COM3掉线,做着做着,终端就没有信息出来了。开始做SerfScan,我是有准备的,并不外挂独立电源,为的是收集完整的资料。COM3掉线,只能重起系统,这一切都不能实现了。
    起初以为是Windows 2000的原因,是操作系统对COM线误识别所致,一心以为如果是Windows XP的话,或许会好一些。
    偶然,在家中找出一根旧的COM线,比广州发过来的线还要长一些,试用了一下,奇迹发生了,立马就认出了COM3,而且此后再也没有掉线。由此意识到COM线的质量大有讲究。
此次作SerfScan,前后共运行了5天,去掉因为COM3掉线而断电重做的以外,大约中共耗用了3整天的时间。
    遗憾的是,由于反复重起系统,信息没能完整地保存。再有就是作SerfScan前,无法隐藏缺陷的屏幕反馈,也没有保存,因为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些信息竟然有很高的价值。
    下面就记忆所得,再加上一些后期的实际抓屏图像,做一个还算是完整的補叙。
开始做SerfScan
    这次做SerfScan是从N4,,22开始的,虽然说从N2,,22开始作更正规一些,但是我还是从N4开始做,安全一些。
    从N4,,22开始,不久,就进入了Test 08,Test 08是一步很长的过程,过去就有经验,这次早有准备,结果,足足作了2整天,好像是隐藏坏磁道。08结束,隐藏的坏磁道数达到了Hex 0036,就是在逻辑测试无法隐藏缺陷扇区的部位,徘徊了好久。
        Test 08结束,经过几步短暂的过场测试,进入了Test 0C,这里发生了惊险的一幕。Test 0C从开始做,做了一整晚,打开监控一看,进程Pgm=00,不甘心,再看一下磁盘状态,Agm=0C,这样过了半小时,Pgm=00,后面的柱面、磁头、扇区号一点没有变动,而且并不是在逻辑测试无法隐藏缺陷扇区的部位。要是打入Ctrl+Z退出SerfScan,那就前功尽弃,还是无法将盘修出来。犹豫再三,断电、通电,让脚本重做Test 0C,这回没有再逗留在先前Pgm=00处的柱面、磁头、扇区号,一直做到End 0C。
        End 0C以后,又转入到Test 08,好像Test 0C是检测坏扇区,达到一定数量,要归并坏磁道,归并完了,要注册备案,这一步又得让Test 08来做。也许脚本原本是要做2次的。这第二次的Test 08倒比较快,End 08以后,坏磁道数达到了0038。
    一路顺利,做到了Test 3C,好像是再次仔细检测扇区、隐藏坏扇区。原以为是过程很快可以完成,结果,此过程在无法隐藏坏扇区的部位又徘徊了好久,过程中,一直是LBA=00000000。好不容易Test 3C像煞结束,记录LOG的过程又很长,因为要记录的内容实在太多。End3C,坏磁道数竟然达到了0068,健康位达到了A0A0,可怕!有使用手册的朋友可以查一下A0A0的含义。就在这一步,坏磁道数竟然从Hex 0038升到了Hex 0068,健康位从0000升到了A0A0。可见Test 0C也是关键的一步。
        End3C以后,进入Test 3D,对LBA一路计数,完成LBA可用扇区总量。从LBA可用总扇区计数看,对额定80G还有些余量。
    最后,End4F,全过程结束,终端又出现提示符T>,打入N50,返回ATA终端,断电,接通ATA数据线,通电,硬盘就绪。再作一遍逻辑测试,又隐藏了200个左右的坏扇区,硬盘修好了。

网友:
值,只要把坏的东西修好了,用再长的时间也值。向张老学习中

网友:
从商业角度就不一定值得,首先这些时间用来干别的可以挣多很多倍的钱,其次这样修好的盘如果不到一个月又有问题(完全有可能),麻烦还不少的。

网友:
Barracuda IV口碑好像不怎么样,
赵两栖的PC3K资料可谓是修盘者的必读佳品.
有时候修盘未必只是为了修好,更多的是如何把它修好!从成本的角度来看,修起来不太值,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的确有挑战性,从内行角度来看,我是绝对不会自己用这种盘的

网友:
商业角度来说
一个盘就守5天
行不通
对研究来说还是有收获的

网友:
肯定值了,这个价值不单单是一个硬盘的价值

网友:
没有必要呀,这样修好的硬盘用不长时间,我这里虽然不修硬盘,但我知道硬盘的返修率是比较高的,如此花费五天的时间来修好这个硬盘,如果单从技术层面看,精神值得学习,行动不值得提倡.

网友:
维修这样硬盘是值得的。是锻炼自己耐心和毅力。精神可加。

网友:
修盘的人把硬盘修好了,不知道有多高兴,还说什么值不值呀。

网友:
这也是积累经验的好机会~~不修那来经验~~不能用值不值得来衡量的~~

网友:
楼上几为说不值得,其实根本不了解,其实LZ只做了几个步骤而已,并不是我们修主板那样一只烧烙铁之类的。只是需要点电费而已。

网友:
i当然值了。其实外接个电源。让他去走SF就行了。只是楼主刚开始不熟,下次遇到同问题,就不会这样了。为什么不值?跑过SF成功的盘,质量要比二手硬盘好的多。等于是出厂的新盘。

网友:
SF我不是没有做过,也不是没有做好过,刚做好的时候看起来是不错,不过不到半年还不上网也不常用,就玩儿完了。并没有那么耐久的。
而且并非都能自检成功的。

网友:
硬盘如果跑过SF成功后 还是不稳定的话 可以说是盘体过于老化了。但是这种盘 如果不跑SF 也没有更好的方法。SF应该是修盘的最好的方法了。

网友:
我感觉跑SF还行,又不用看着,拿个电源让它挂着呗,我常是挂上也不看跑不跑完,挂36小时,还没完的也不修了,因为这样的盘修起来也很费力了,也许是功力还不够

网友:
对我来说很值得,经验是最要紧的。。。。。

网友:
为了得到更多的经验,值得啊。。。。

网友:
能修好东西就值,修不好就不值,钱并不问题。

网友(2008-02-29):
做自校准还得用两天,我以为一天就够了,看张版主的意思做完了也不稳定,还有可能出故障,那就不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