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液晶什么问题有两条竖线很细的红绿的

楼主(2007-12-17):
谁知道呢是什么坏了阿谢谢了

网友:
一般 是排线松或者屏IC虚焊啦

网友:
可以肯定是屏的问题,
加焊一下IC....除此也没多少办法.
屏上的排线虚虚了也有可能.

网友:
有人说屏坏了没法修阿是这样马

网友:
如果是屏坏了就没有价值修了!!不是不能修!!你那在没在保期啊!!如果有可以反场!!

网友:
这个毛病是屏内部的排线引起的,不是我们常说的屏线,而是最内部的液晶片引线,一般是热压在玻璃上的.常见松动,重新热压可以解决,但业余条件下很难完成并有可能将故障扩大.

网友:
COG引引线,在业余条件下很难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