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K6J是个什么管子,求参数!

楼主(2007-12-17):
刚接修一块V星MS-6566,故障是不触发,查得BBK6J损坏,这是个什么管子?求高手帮忙!用什么管子可以代换!??
不触发

网友:
请问这个管子是负责那个地方的?

网友:
晕,LZ你连这个是什么管子都不知道,怎么判断它坏了?

网友:
是在AGP跟PCI中间的小芝麻管!本人是新手,所以请高手原谅!!!

网友:
板子的型号是:845UIFRA-C,求助!!!!!!!!!!!!!!!

网友:
找不到你说的管子,给个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ighlight=6566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ighlight=6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