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的BOIS问题

楼主(2007-12-17):
我在电脑城里面做事,刚开始的时候看到技嘉的主板BIOS怎么也找不到正方形的BIOS.一直都认为在哪里集成着,到现在才看到是一个八个脚的M-BIOS,想知道如果要刷的话,怎么刷,编程器有这个吗?我是新手,不是很懂

网友:
下面好像有BIOS专区

网友:
编程器肯定可以的,不管大小,直不过用的座不同罢了

网友:
编程器可写是通用的,只要有相对的座就可以了。

网友:
什么一个八个脚的M-BIOS,难道出新的BIOS了吗

网友:
只要编程器支持这个器件就可以刷,不管它是什么外观和引脚,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合适的转接座连接到编程器上的万能驱动引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