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715S液晶怪问题

楼主(2007-12-17):
我这有一台17寸LG1715S液晶显示器,开机用几个小时后黑屏,黑屏时关了再开又可以显示了,用久时又会黑屏,老是这样,高压电源板用好的换过,屏也换了,只有驱动板没换,驱动板就只有那只个元件,我想只有MCU的问题了,但没有软件刷,谁有的传个上来,谢谢了.还有一个问题,我想把好的MCU读出来再刷到坏的里去,不知能不能读出来.请版主指点.

网友:
简单的换东西并不能解决问题,你要观察一下,在黑屏时指示灯颜色有没有变化?此时能够正常开关机,说明MCU基本正常。这时你可以在拆机情况下黑屏时测试ONOFF信号是否消失,如果ONOFF信号没有消失,故障就在高压板和灯管。如果ONOFF在黑屏时消失,故障就在驱动板。

网友:
黑屏时灯为黄灯.动键盘\鼠标没反应,关了再开就可以了.ONOFF信号是什么信号,开关机信号吗?怎么测,测哪?谢谢版主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黑屏时键盘,鼠标都没反应?
那主机有问题吧?
换个主机试试..

网友:
以前在LG维修站做时,这种机器出现这种问题都是通病,通常都是几百台的返修。。当时在维修站也都是换板维修,没有办法,工厂限制不能芯片级维修,,,,,我们都是更换电源高压板解决问题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故障现象多表现为,放一段时间以后黑屏,或放一段时间以后关机再开机无法开启。
因为都是换板的,所以具体是哪个元件的问题还是不清楚啊。。。。。。。

网友:
如果黑屏时有背光的话,应该MCU稳定性不良的

网友:
如果黑屏时有背光的话,应该MCU稳定性不良的多了,有条件的话,还是刷一下源程序好,MCU型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