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掉电

楼主(2007-12-17):
DELL D600 待机电压0。02A 加电后 只能加到0。1A后就掉电 检查1632 有V+ 1632第23脚无高电平 确定1632是好的 请知道的指点下
掉电

网友:
DELL D600的1632第23脚由IO经过通过门电路给的信号电压.
此类情况一般是IO和门电路坏,少数也和南桥有关!

网友:
DELL D600的IO是故障多发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