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显卡就能亮

楼主(2007-12-17):
今天遇到一个特奇怪的主板    拿来时时u不工作  发现电容有怀孕的    换掉后   可以跑26  但是插上显卡就不过c1了   请高手子指教啊

不过用老 pci的卡就可以亮的哦

网友:
AGP 显卡是有倍频的,可能会引起不支持,比早期的2X 4X 现在都是8X的,各个时期的显卡对主板要求不同哦!你试机的显卡是不是原来这块主板的显卡呀?如果是原来和这块板子一起的,请查AGP电路!

网友:
有可能北桥不良

网友:
换过显卡没,说不定是显卡问题.把AGP槽清一下.

网友:
这种故障的板子我现在还有一张没有修好

期待中———

   “拿来时时u不工作  发现电容有怀孕的”

LZ的电容什么时候生小孩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