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普分的TN屏能不能换高分的IPS屏?

楼主(2007-12-17):
我的本子上的15寸TN屏,型号是LP150X08,30针的,能不能换一个高分的IPS屏?可以换什么型号的?是不是需要改屏线?有没有参考资料?
谢谢大家了!!
另外,原来的15屏上出现了三条彩线,能不能修?是哪里坏了?
资料

网友:
你的名字是北京小刘,北京电脑城里修屏的应该不少人做的。修屏现在也不贵了,一般100-150元。

网友:
找了一家说150可以修,但修了半天也没修好……
他就是在后面的一排线上热了一下,然后接上不好就说修不了了。会不会是IC有些问题了?
另外,这种普分TN的能不能换IPS的?我想如果换就换个更好的了。

网友:
换屏的可能性不太大,因屏型号与程序相关。
你可以找卖屏的商家,问他们是否可以换,有些要加装转接电路板一类的才能换。

网友:
彩线确实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