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eil 775d显示器怎么进工厂模式?

楼主(2007-12-17):
我显示器的几何调整始终是歪歪扭扭的。想进工厂模式恢复一下。我是neil纯平的17显示器,请问怎么进工厂模式?
另外有没有什么专门调显示器几何的软件?

网友:
你按菜单键到屏幕放大功能上,然后连续按两下,第二下常安,就会出现工厂菜单(不知道是不是能用,在别的地方给你找的,参考下吧)

网友:
没有放大功能。。 菜单里只有缩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