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问题-----请教

楼主(2007-12-17):
我想问一下大家:

CPU主供电的上管的G极是不是由CPU源IC 控制的呀,如果它的电压偏低

是不是表示CPU电源IC已坏了(当然是在IC供电正常情况下).

再有就是上管的D极是不是直接由ATX 12V直接供给的呀???

网友:
一般可以认为是电源IC出了问题.
845以上的主板,上管的D极是ATX电源的小方形四孔插头供电的.

网友:
电压偏低你还要考虑一下MOS有没有损坏,它坏了也有可能影响

网友:
12v供给的是上管,g极电压低,查下电源ic的电压,pg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

先替换MOS管再替换电源IC,,要还不好就可能滤波电容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