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D 400BB-OOJHAO

楼主(2007-12-17):
我是个刚学修硬盘的新手,
我有个WD 硬盘好象是硬盘固件坏了,看那位朋友有能发一个给我吗? 谢谢.
我的QQ :67126215
用PC 3000测试 SA STRUCTURE TEST 测试
E1
E2
E3
E4
E5
E9
为红色.
硬盘

网友:
SF模块
坏了没关系的
不影响使用
也不影响维修
除非你会开黑盘SF
否者这几个模块没大碍

网友:
能告诉我一下,我用MHDD
扫描全部都是S呢.一般这样的问题我应该从新写什么东西.

网友:
什么都不用写
重建译马表
做一次内格就好了

网友:
重建译马表,提示错误怎么做啊

网友:
你如果有PC3000,可以通过重建译码表(成功的话数据保留)或内部低格修复(数据丢失)。
但是你如果自己不知道怎么做的话,也就只好去找有工具而且会的人。不建议生手做。

网友:
我好象在PC3000 里做了一下FORMAT.后来就好了,但我又遇到问题了,有的坏道,无论我怎么加P 表和G 表都没有用,还是有坏道,郁闷啊.硬盘的问题真的好麻烦.
不过我还是很高兴各位高手给的意见.